静电放电实验,pic16f1783复位

楼主(2014-02-10):
60kv静电放电实验,高压部分通过串联电阻分压(有TVS),接运放保持无线性光耦隔离,接ad采集。每次放电单片机都发生复位,但是没被击穿,怀疑是编程复位,放电时用万用表测ad电压,瞬间超过100V。是不是只能隔离单片机才不会复位?

网友A:
隔离试一下吗!

楼主:
还没有试过,有时间试一下吧。

网友B:
芯片没打坏已经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没打坏已经不错了

呵呵,都打半个小时了,硬是没坏,可能是放电时冲击MCU电流很小。AD端口有500欧姆的电阻

网友C:
你还真能想,真能搞。

60KV的ESD测试?你是用的什么设备?采用的什么测试标准?

PIC没有编程复位这种说法,而且你再怎么打静电,能进入编程状态的概率也很小,而你当前出现的概率很高,这就意味着不是这个问题造成的。
而事实上,打ESD产生复位基本都是影响了VCC和MCLR造成的复位,例如你对某个IO口测试时,因为PIC的IO口有对VCC/GDN的上拉/下拉嵌位二极管,因为静电产生的瞬间感应高压串扰到VCC或者GND上,并造成复位现象。

另外,MCU厂家一般给出的芯片ESD测试等级在4KV~8KV不等,绝大多数都是4KV,而且测试时过等级后往往会损毁,PIC16比较能耐多一点,且超等级后也往往只是复位而已,而AVR、MPS430、NEC、STM8、RENSA等等之流多数是片毁芯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还真能想,真能搞。

60KV的ESD测试?你是用的什么设备?采用的什么测试标准?

我用的是高压设备,将电压上升到60kv,用放电棒直接对大地(就是高压的负极)放电。高压原理是工频倍压方式整流后的直流高压,需要显示输出的电压值,有其他功能需要对电压值进行计算,所以需要用到单片机。至于编程复位的说法,也是在网上搜索得出的,觉得有可能,所以就那么说了。事实上,单片机没有被烧坏,实验做了很多的。

楼主:
现在问题是单片机总复位,倒不会影响到设备的运行,可能必须要加线性光耦隔离吧,TVS,高压瓷片电容都加多,都没有效果。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高压设备,将电压上升到60kv,用放电棒直接对大地(就是高压的负极)放电。高压原理是工频倍压方 ...

ESD测试有专门的静电发生器,好点品牌的大概2万多一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高压设备,将电压上升到60kv,用放电棒直接对大地(就是高压的负极)放电。高压原理是工频倍压方 ...

要进入编程状态,不管是施加的电压等,还得有命令行。

如同地下党接头,你站在门口不代表接头成功,必须要站在门口,并且三长两短的敲门才会有人和你接头,接头上来后还得对暗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进入编程状态,不管是施加的电压等,还得有命令行。

如同地下党接头,你站在门口不代表接头成功,必须 ...

好的,谢谢老师。

网友D:
注意你高压打入的位置,是否是【最终】产品实际能发生的位置,不要想当然的打,比如最终产品,高压不可能直接打到单片机上。如果存在高压过来的可能性,隔离是必要的措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注意你高压打入的位置,是否是【最终】产品实际能发生的位置,不要想当然的打,比如最终产品,高压不可能直 ...

高压能打到单片机那里,最后还是做的隔离,谢谢您,谢谢大家。

网友D:
如果高压能直接打到单片机上,那你隔离了也没有用啊。

网友E:
什么应用60KV高压会到达模拟端口?仪表情况静电测试用接触放电6KV,空气放电8KV足够

网友F:
电力系统用的高压测试设备,功率小的使用倍压整流技术奖高频开关变压器的输出整流成高压直流输出,高压反馈使用高压臂,输出电压正端接地;功率大的高压测试设备使用方波电源加LC谐振原理获得高压(将被测试电缆等看做电容)。这些高压发生设备在调试时都要进行“放**测试”,即将电压升高到指定的电压,如100kV,输出端短接,看这个瞬间的爆炸会不会破坏控制系统,在此过程中,单片机复位很正常,也是允许的。此类设备的代表人物是葛希文,他的儿子和女儿分别开了两家公司。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力系统用的高压测试设备,功率小的使用倍压整流技术奖高频开关变压器的输出整流成高压直流输出,高压反馈 ...

您描述的很正确,我就是做这样的实验,好在单片机没有控制设备,只是起显示作用。如果要单片机不复位,我觉得加线性光耦能解决,但是产品还没有要求那么严格,所以只能先这样。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