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这个程序的具体运行过程求解

楼主(2014-02-10):
下面这个程序的具体运行过程求解
#include <stdio.h>
void main()
{
   int i,a[10];
   for (i=0; i<=9;i++)
      a[i]=i;
   for(i=9;i>=0; i--)
   printf("%d ″,a[i]);
   printf("\n″);
}

楼主:
对于这个程序有以下几点疑问:
1.它是怎么运算的?
2.for循环是怎么循环的,为什么输出是倒序的?有点看不明白

网友A:
第一个for循环是初始化a[10], i初始值为0, i=0,a[0]=0,然后i+1,此时为1,a[1]=1,一直这样循环到i=9,a[9]=9;
第二个for循环是用printf输出a[10],这个for循环是从i=9开始第一次输出a[9],接着i--为8,输出a[8],在i--,输出
a[7],这样一直循环到i=0,即输出a[0],这样就实现了倒叙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for循环是初始化a[10], i初始值为0, i=0,a[0]=0,然后i+1,此时为1,a[1]=1,一直这样循环到i=9,a[9]=9;
...

那上面的程序能直接写成下面这样么?
#include <stdio.h>
void main()
{
   int i,a[10];
   for(i=9;i>=0; i--)
      a[i]=i;
   printf("%d ″,a[i]);
   printf("\n″);
}

网友B:
怎么赋值,怎么输出都是你说了算,想怎么赋,怎么输出就怎么写。

网友C:
那上面的程序能直接写成下面这样么?
#include <stdio.h>
void main()
{
   int i,a[10];
   for(i=9;i>=0; i--)
      a[i]=i;
   printf("%d ″,a[i]);
   printf("\n″);
}

不可以的。你这样只输出一个结果就是a[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可以的。你这样只输出一个结果就是a[0]=0

为什么?有点不懂,求详解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有点不懂,求详解

for 后只能有一条语句。

网友C:
如果for后面有两条或两条以上的语句,需要{}符号将它们括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