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时钟与数据在FPGA中的同步设计

楼主(2014-02-10):
1.      项目背景
使用FPGA实现一个14X14的信号切换矩阵,有输入14组、输出14组共28组信号,每组信号为一组BT1120视频信号(包括数据与时钟,其中数据位宽16位,时钟1位,最高工作频率148.5MHZ)。如下图所示:

2.      遇到的问题
时钟相对于数据的延时,也就是信号的建立与保持时间在经过FPGA后出现偏移。
造成后端的DA不能正确的采集到数据。

   请问牛人:对于这种问题,怎样确保时钟与数据,及16位数据间是同步延时的,避免到DA采集的数据为错误的。

网友A:
每一路BT1120数据进入FPGA时用自己的时钟打一拍,输出时也打一拍。中间的切换过程也用时钟进行同步切换。

网友B:
仔细阅读PAR之后的TIMING REPORT。如果是布线引起的话,可以试试IO上的REG。

直觉告诉我:LZ的错误可能在于没有弄清楚DA的输入时序。

楼主:
谢谢大家建言,目前的情况是有些端口图像能出来,有些端口图像出不来。但低分辨率表现得相对好些。如在720P60时只是图像上有画点,说明数据有些没有锁住;在1080P60时表现得就出不来。

网友A:
时钟约束加了吗?

网友C:
时序约束该怎么加呢。。。

网友D:
148.5M了,需加一些时钟约束的,
如何约束查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