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选择问题

楼主(2014-02-10):
                              由于我是新手,所以做电源降压都是用下图电容作为输出电容,有时候  在P1测得的输出方波挺好的,但是有时候振铃很大,基本没有方波输出,甚至影响输入波形(拆开场管测输入)。请问输出电容怎样选择比较好呢?求大神指导,谢谢!

网友A:
图纸可不可以不要这么吝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P1???

P1是排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纸可不可以不要这么吝啬

不好意思,开始画得有点乱,现在改过来了,能解析一下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开始画得有点乱,现在改过来了,能解析一下吗?谢谢!

你确定这是个bu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这是个buck?

问题解决了,上图传错了。原理图如下,接上负载测输入、输出波形挺好的。我还是想请教一下输出电容怎么选择?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上图传错了。原理图如下,接上负载测输入、输出波形挺好的。我还是想请教一下输出电容怎么选 ...

BUCK拓扑由于输出有电感续流,输出电容可以用的很小。。。。
关于电容的选取,我基本就用就这俩基本公式推,
C△U=△IT,△U=△I*ESR
当然也要考虑过冲,瞬态响应问题,
基本原则,电容温升可接受,纹波可接受,理论计算只是给个方向
这有个BUCK输出电容选取的帖子,里面有简单的讨论,可以点击参考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上图传错了。原理图如下,接上负载测输入、输出波形挺好的。我还是想请教一下输出电容怎么选 ...

空载工作在DCM模式,P1点是会有振铃的,正常现象。。。
加负载以后,可能工作在CCM模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BUCK拓扑由于输出有电感续流,输出电容可以用的很小。。。。
关于电容的选取,我基本就用就这俩基本公式 ...

我想问一下△I是指输出电流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问一下△I是指输出电流吗?

△:增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量

还是不太明白△I是怎么得来的,是不是输出没接电容时测得的电流与设计时的电流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不太明白△I是怎么得来的,是不是输出没接电容时测得的电流与设计时的电流差? ...

△I是电感纹波电流,
你把电感电流波形画出来,然后△Q=C△U就知道了,
按打球去先。。。如果还想不明白的话,明天再给你画个图讲,

楼主:
引用 网友A:
△I是电感纹波电流,
你把电感电流波形画出来,然后△Q=C△U就知道了,
按打球去先。。。如果还想不明白 ...

期待版主的讲解:)

网友C:
同等斑竹传道授业。。。

网友D:
给大家介绍一本好书,精通开关电源设计,我看的pdf版本的,上面还有老T叔的丝印呢,呵呵,百度下就可以找到了,老外写的,通俗易懂!@tyw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给大家介绍一本好书,精通开关电源设计,我看的pdf版本的,上面还有老T叔的丝印呢,呵呵,百度下就可以找到 ...

〓◆ 图灵 精通开关电源设计 349页 40.6M 清晰书签版 ◆〓

楼主:
引用 网友E:
〓◆ 图灵 精通开关电源设计 349页 40.6M 清晰书签版 ◆〓

下载不了,可以发到邮箱531194965@qq.com吗?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 图灵 精通开关电源设计 349页 40.6M 清晰书签版 ◆〓

谢谢老T叔的分享,这书相当不错!:lol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下载不了,可以发到邮箱531194965@qq.com吗?谢谢!

你可以在百度下搜下,我也是在百度中找到的,然后下载的,打开后才发现是老T叔藏书!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期待版主的讲解

BUCK电感电流波形见黑色三角波IL,输出电流波形为红色Io,,,
在BUCK拓扑中,显然,IL-Io=Ic,Ic是输出电容电流,
所以,从波形图上可以很直观的看出,一个周期内,紫色两个三角区域时间段输出电容放电,蓝色三角区域时间段输出电容充电,
把IL波形下平移Io的波形就是输出电容电流波形。。。即输出电容的平均电流是0,,,
同样,一个周期内,输出电容的电荷变化量也是0,这一点,从图上看,很直观,即蓝色三角形面积(充电△Q)等于两紫色三角形面积和(放电△Q)。。。
以充电时间段,电荷变化量△Q为例,从图上看显然有,△Q=0.5*(0.5Ts)*(0.5△I)=△I/(8*Fs)
其中,△I=Ipk2-Ipk1,电感电流增量(纹波电流),,,,
由于△Q=C△U,所以C△U=△I/(8*Fs),即Cmin=△I/(8*Fs*△U),其中△U就是你能接受的纹波电压。。。
△I=(Vin-Vo)*Ton/L,一般不超过0.2Io
以上是CCM模式,
DCM和BCM模式,令Ipk1=0即可,Cmin=△I/(4*Fs*△U),
还要考虑电容ESR等因素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BUCK电感电流波形见黑色三角波IL,输出电流波形为红色Io,,,
在BUCK拓扑中,显然,IL-Io=Ic,Ic是输出 ...

谢谢版主讲的那么清楚。我还想问一下电感电流纹波是用特殊仪器测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讲的那么清楚。我还想问一下电感电流纹波是用特殊仪器测的吗? ...

电流探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