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双向可控硅触发电路

楼主(2014-02-10):
本人研究了一下双向可控硅触发电路,。看到这么一个图,望高手帮忙指导了一下,图中的电阻R6,R7的参数怎么计算。再次表示感谢!

楼主:
哪位高手帮忙,请教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位高手帮忙,请教一下!

多少还有根据光耦的导通电压等再算下,还有电阻的功率(耐压)。

楼主:
不管怎么的,先表示感谢!!!

网友B(2014-05-03):
  首先查出光耦导通电流,再查出可控硅导通电压,再查出负载冷性阻值和热性阻值,R7的值就可以的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