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想做一个类似USRP的软件无线电平台

楼主(2014-02-10):
想做一个基于FPGA的软件无线电平台,初步想用PCIe插卡的方式,能插在PC机器里面工作,提供Linux的驱动程序。也可以提供以太网的外部接口。电路板能实现射频信号收发,频率范围60Mhz - 6ghz. 大家觉得这个主意如何,有感兴趣的么。大家可以提需求和想法

网友A:
主意很好啊,最好是能独立工作的东西最好了,工作需要用到软件无线电,但在这上面就是一个新丁,连SSRP6.2和SSRP7.2的区别在哪里都搞不懂

楼主:
哈哈,看看我现在做的一个东西,我觉得而不比国外的USRP,HackRF或者bladRF差

楼主:
图片, 如果做软件无线电的话,一般都是用十么去做,选择SDR的主要标准是十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意很好啊,最好是能独立工作的东西最好了,工作需要用到软件无线电,但在这上面就是一个新丁,连SSRP6.2 ...

具体是十么工作会用到软件无线电的东西, 那一般基于十么标准去选择SDR平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