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151FX 单片机 可以使用内部时钟电路 作为 时钟源吗?

楼主(2014-02-10):
请教:
STM8L151FX 单片机 可以使用内部时钟电路 作为 时钟源吗?

由于PCB面积的限制,不想使用 STM8L151FX 外部晶振电路,想使用内部时钟电路 作为时钟源。不知可行否?实际产品上,有没有这样的用法?

谢谢!

网友A:
可以,内部有HSI高速时钟,不过有误差,相对晶振来讲。你需要看数据手册电气参数章节关于HSI的参数ACCHSI,其误差是否可以接受。

网友B:
内部时钟电路 作为 时钟源是肯定可以的.
应用中要注意频率误差和器件的频率离散性.

网友C:
STM8L151FX 单片机 可以使用内部时钟电路 作为 时钟源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