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关于0V7670和无线发送的一点问题

楼主(2014-02-10):
请问大家,我现在看到原子哥的例程用的是MiniSTM32开发板,现在想把无线模块加进去,无线是24L01。我看到原子哥的例程是将D7到D0的八个数据口连在PB7到PB0上,和LCD的IO是分时复用的。第一个问题:我怎么没在程序里面看到 PB7到PB0的IO口的配置!请问是不是就是在LCD_init();里面就配置好了?还是在OV7670_Init(void);这个函数里面,直接使能外设的portB的时钟?
第二个问题:如果我想把D7到D0的八个数据口连在PD15到PD8上,直接配置这八个为上拉输入就可以了吗?然后读到的数据就直接通过无线发送过去?

网友A:
这个主要要问MiniSTM32板的技术支持了

楼主:
我的意思就是 我有一块stm32的最小系统版,我想把发送图片的程序改到我的最小系统板子里面,但是我一直没明白D0到D7那八位的数据是怎么得来的。原子哥的是用PB7到PB0嘛,与LCD的IO口复用,我准备在我的板子上用PD15到PD8,请问程序怎么写啊?我的意思就是 不用和LCD的IO复用,用另外的IO口来采集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就是 我有一块stm32的最小系统版,我想把发送图片的程序改到我的最小系统板子里面,但是我一直没明白D0到D7那八位的数据是怎么得来的。原子哥的是用PB7到PB0嘛,与LCD的IO口复用,我准备在我的板子上用PD15到PD8,请问程序怎么写啊?我的意思就是 不用和LCD的IO复用,用另外的IO口来采集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要要问MiniSTM32板的技术支持了

我的意思就是 我有一块stm32的最小系统版,我想把发送图片的程序改到我的最小系统板子里面,但是我一直没明白D0到D7那八位的数据是怎么得来的。原子哥的是用PB7到PB0嘛,与LCD的IO口复用,我准备在我的板子上用PD15到PD8,请问程序怎么写啊?我的意思就是 不用和LCD的IO复用,用另外的IO口来采集数据!!

楼主:
我用STM32F103VET6 做的最小系统版,结果为啥子无线传输的图片一直都是黑色的啊?这是为啥呢?

楼主:
我自己参照原子哥写的初始化程序,摄像头初始化是成功的,然后检查了下中断,发现中断也是进去了的,但是图片一直都是黑的!这是为啥啊?

楼主:
真的败了。。。自己做的板子不工作,这是为啥啊??????????我上传我的PCB和发射还有接收的程序,希望大侠们指点一哈!我是真的没办法了。。。。输出图像全是黑色的。接收图片的程序是下在MINISTM32开发板上的!我看了硬件是真的没问题了,PD15到PD8口最为数据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