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1255控制问题

楼主(2014-02-10):
(无正文)

楼主:
我现在把连续转换模式换成了单次转换模式问题就解决了,初步分析是读取过于频繁导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把连续转换模式换成了单次转换模式问题就解决了,初步分析是读取过于频繁导致。 ...

与频繁没有关系的,读快了就是上次结果

网友B:
和延时应该是是有关系的。楼主你可以再原来的程序里面读通信的时候每个语句加个延时,或者看时序图应该会有最小时间的。如果速度小于最小的时间没有读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