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路图

楼主(2014-02-10):
您好,原图是这样的。T3接成恒流源的形式,为T1提供静态工作点。T2为末级。请问R5 R6 R7有什么作用?是作为T1栅极的偏置,在无信号输入时保证栅极接地?那运放输出电压又是怎样的?运放是否为直流和低频信号的通路?

我的理解是,高频信号走T1 T2 ,直流和低频走运放,运放工作在电流串联负反馈状态下,因此运放将直流和低频信号通过R3 R4反映到T2输出端,与高频信号进行叠加。但是这样理解,有一点很想不通,运放输出端通过一电容接到负输入端,这不就是直流开环了吗?运放是否为电流串联负反馈让我拿不准。还有T1的偏置,应该是正负5V电压?那这样栅极电位怎么计算?T2的基极偏置由什么提供?是那个恒流源和R8电阻吗?还是由Vs=Vg-Vgs确定出来的?

直流反馈通路是不是要走射随器?那这样不会影响他的静态工作点吗?

楼主:
真心的请教了,谢谢各位了

网友A:
R5 R6 R7 加上个运放就是个恒流源,典型的电子负载电路接法,电流大小为 (Vin*R1/R1+R2 )/R7

楼主:
引用 网友A:
R5 R6 R7 加上个运放就是个恒流源,典型的电子负载电路接法,电流大小为 (Vin*R1/R1+R2 )/R7 ...

能否深入讲解一下?没看懂您给的公式

网友A:
详细见下图

网友A:
高频信号过C1,到达C点,经过C2耦合到B点,如果电压 B>A,运放截止,C点电压降低,C点电压降低,导致B点电压降低,电压A>电压B,运放工作,如此反复,为电流源。电流大小为,A点电压/R7.

因此为觉得运放作用为,抑制高频信号幅度。

网友A:
通过运放调节电流,信号衰减在r5 r6 r7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