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设计个简单电路,用来检测110V定压喇叭!

楼主(2014-02-10):
要做的事很简单,就是检测110V的功放上有没有播放声音,如果检测到有声音,就触发一个开关信号开启电磁阀

也就是要对这个电压取样,进比较器或触发器触发控制信号

对110V的功放不是很了解,也没这东西测试。对取样这块不知道怎么处理合理。请熟悉的朋友帮个忙

网友A:
功放输出加一个隔直电容,再接整流滤波电路,电阻分压驱动三极管,三极管接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放输出加一个隔直电容,再接整流滤波电路,电阻分压驱动三极管,三极管接继电器。 ...

这个我也想过,就是不是很清楚,这个110V,是不管声音大小都是110V么,还是随声音改变成一个变化在电压?

网友A:
这个要问你自己呀,普通的功放,没有声音,输出就没有交流。
D类功放,一直有载波的。

网友B:
对功放的输出进行衰减后,或者与一个阈值比较器进行比较,然后用555定时器构成一个单稳态电路进行延迟;或者采用带AD的单片机进行比较和输出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