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一个初学者的疑问...[DS1302]

楼主(2014-02-10):
各位大大..好...

现在有个疑问想请教下大家...

我参考本论坛某位大大(菜农)无延时按键扫描(其实抄改)  然后按键放进定时器5ms扫描一次..

然后我发现...读取没问题...写入任何数据都被被清零...

但是只要是main方法里进行写入..却是正常的...十分不解....不知道哪位大大能点下我..

下面是Protues仿真图

下面是
Protues抓到的波形图

实在想不通是什么东西影响IO口的电平...

这是DS1302.h

网友A:
说的不清不楚。

网友B:
珍爱MCU,远离Protues...

网友C:
建议用实际的硬件试试

网友D:
仿真害死猫啊。

老老实实焊电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的不清不楚。

就是说..在定时器里执行的DS_setTIme(秒,55)然后秒这个寄存器会被清零...但是在main函数里...却可以成功写入正确的函数

楼主:
:funk:看...楼上一些大大的反应..貌似仿真缺陷很大....不知道能否给小弟介绍下..仿真的危害...及..日后一些调试的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