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硬件视频解码方案

楼主(2014-02-10):
最近遇到一个案子 ,需要读取SD卡视频 AV输出到电视播放 ATJ227X   AML8163这些都看过了  都不开放技术资料的  对于小量的产品  不提供技术支持 开发起来增加了麻烦  各位有没有好一点的方案推荐一下 谢谢

网友A: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5.H9YDF2&id=9226499362

去淘宝弄个模块改装吧,自已做这点银子是做不起来的.

网友B:
楼上正解。找个现有的方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5.H9YDF2&id=9226499362

去淘宝弄个模块改装吧,自已做 ...

问了这家店主   他们不提供操作接口   只有几个按键  这样操作起来很麻烦   播放视频的时候需要模拟操作流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了这家店主   他们不提供操作接口   只有几个按键  这样操作起来很麻烦   播放视频的时候需要模拟操作 ...

随机遥控器可完成所需全部动作,你只要拦截遥控信号,把它做到自已的控制器里就行了.
去淘宝弄个虚拟逻辑斩析仪,拦截遥控信号小菜一碟. 这个工作量比起mp4解码,sd卡读写,要省力多了.
这种遥控器多半里面是一砣黑胶牛屎绑定芯片,只能读出每个键的波形,慢慢分析.找出同步码,地址码及数据码,用单片机来模拟遥控信号.不想遥控就把收,发端连在一起即可.
最2办法,把遥控器拆开,把按键线引出到系统,换成自已的键.哈哈,不过遥控板很省银子,用的是涂碳工艺,键盘线恐怕不大好引出来.那些烧录点倒是铜箔的.

http://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230r.1.14.25.EvXySD&id=36753652861&ad_id=&am_id=&cm_id=140105335569ed55e27b&pm_id=

网友C(2014-12-12):
引用 楼主:
问了这家店主   他们不提供操作接口   只有几个按键  这样操作起来很麻烦   播放视频的时候需要模拟操作 ...

方案有ATJ227X 的,可以详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