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关于STVP的加载问题

楼主:
当用STVP加载.S19文件

点击打开是出现

加载hex文件时出现
不知道为何加载不了文件啊   大神帮帮忙啊

网友A(2014-02-10):
Hex文件是哪来的,看截图的报错像是HEX文件本身有问题。
你要不找个其它的HEX编辑器打开来看看有没有报这个校验错?

楼主:
谢谢  你好  我用ultraedit打开hex文件并无报错   .s19和hex文件都是我用BIN文件通过转换器转换过来的

楼主:
BIN文件是没有问题的   西尔特5000编程器可以用的   但是就是转换成.S19和HEX的时候加载不了   头都大了  高手帮忙

网友A:
刚才仔细看了一下你的截图,报错的地址是0x100F,知道你的问题了。
0x100F是EEPROM区,STVP不支持在一个目标文件中同时导入Program Memory和Data Memory的内容。你需要分别导出两个区域的文件,在STVP界面不同的Memory窗口在装载各自的文件。这个问题之前有想ST的人反映过,不过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兼容这个操作。

正确的做法是,你转换目标文件的时候,分别生成2个不同数据区域的目标文件。

网友B(2016-04-15):
如果用KEIL MDK编译器,请打开Project->Options for Target 'Target 1' -> linker,将use memory 不勾选,scatter file 数据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