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adence16.5**后提示lisence无效

楼主(2014-02-10):
在21上面下了一个cadence16.5破解版的,按照步骤装完之后,运行,结果提示 no lisence available.
lisence.lic里面的主机名字也对应改了。LMTOOLs里面的start/stop/reread 里面也有cadence lisence manager不过是灰色的。但是还是不行,请各位大大指点一下

楼主:
已解决,原来是放错地方了

网友A:
解决了就好

网友B:
**文件要在SPB16.5的根目录下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