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如何用运放实现接地噪声的隔离?

楼主(2014-02-10):
当我们把一个外接的音频信号接入到我们的系统时,我们往往会加一个运放来消除地的电位差所带来的噪声,请问各位前辈如何实现。有看到一个类似的原理图,麻烦讲解一下其原理。

注:A_IN为外接音频信号,A_GND为音频参考地,AGND为系统模拟地,VEF为偏置电压,是AVCC的1/2.

网友A:
就是差分放大电路,但是这个电路并不很好,对前级输出阻抗要求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差分放大电路,但是这个电路并不很好,对前级输出阻抗要求高,

请教为什么对前级输出阻抗要求高啊

网友A:
自己动笔算一算吧,
如果对前级的输出阻抗不明确,可以使用仪表放大器处理,或者用变压器或光耦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