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制作的一些小问题请教

楼主:
如图这个CN1连接器,1和2引脚对应的网络标号是N,和保险丝F1 F2相连接;但是由于绘制PCB的时候发现网络标号不够用,我将连接器3 4引脚也设置为N,和电容CX1连接,这样导致了在绘制PCB的时候12引脚和34引脚之间出现了一条飞线,如图可见,DRC肯定过不了关的,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发出去加工PCB,那么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A(2014-02-11):
没有影响的,
既然不画原理图 直接设置网络,
为什么不设置个N1 区别呢?

网友B:
没有影响

网友C:
没有影响,为什么不增加网络标号?

网友D:
没有影响,大敢的去做。

网友E:
不影响加工

网友F:
一点不影响,画过PCB后把所有的网络标号去掉再加工都没影响

网友G:
没的影响

网友H:
没有影响,为什么不增加网络标号

网友I:
不影响加工,最好将问题备注下,以便以后查看

网友J:
不会有影响的!

网友K:
板厂只看gerber,和网络标号没有关系

网友L:
这不是什么问题~~~~~

网友M:
没影响
添加一个网络标号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