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USB线延长后无法识别设备有什么原因?

楼主(2014-02-10):
最近需要将一款视屏采集的采集卡的USB延长出去,需要在两块电路板之间做连接,只是简单的将USB延长,但是延长后将USB线的一端连接到电脑后就检测不到设备了,打开资源管理器后却只是显示为未知设备,请问大家是怎么回事啊?
因为中间只是做了延长,区其余的也没有做什么,电源和地可以由电路板上面的2596共给,都是用0欧姆的电阻连接的,可以选择电源的有无。
我测试了的,没有接反,但是USB的Data+(靠近GND的那根数据线)的电压始终为3.05V,不知道其中的原因
没有找到问题所在,我插上U盘都可以读出来,但是插上视屏采集卡就不行了

网友A:
买标准的ab延长线??读u盘没问题有可能是板卡不稳定.

网友B:
线太长信号有衰减。试试在采集卡那边直接上5V电压试试

网友C:
USB端口的DM、DP走线中间并入4.7pF电容试试

网友B:
试试把USB插到机箱后边的USB口应该就可以了。前置的有好多老机箱是2.0的

网友B:
可能是供电不足

网友D:
延长线 多长?
应该是线长了,有压降 供电不足,采集卡再供个5V 试试

网友E:
电源和地可以由电路板上面的2596共给??
---->说明不是电压的问题

USB的Data+(靠近GND的那根数据线)的电压始终为3.05V,
---->这是比较正常的现象,一直把D+上的电阻拉高了。说明是Full speed或者high speed的设备

打开资源管理器后却只是显示为未知设备
---->说明有enumerate的动作,但没有成功。PC检测到了D+上3V的电压

我个人觉得的原因:
有可能是信号质量的问题。很有可能你这个设备是高速设备。 建议中间加一个有源hub。hub能对信号做整形。

网友F:
你可以直接买些好的usb延长线,一般好像有10m左右,

网友G:
这个应该是USB数据线太长,数据信号不稳定造成的,供电应该没有问题,买条带USB信号放大功能数据线即可。

网友H:
线的质量不好,两端地线压差太大,电平就不对了。

网友I:
usb规范对线缆有明确的要求,屏蔽、阻抗..,尤其是延时。
过长的线缆对信号影响很大

如果低速设备,可能影响不大。
如果是>=高速设备,最好别用长线缆,一般的usb线缆都会明确说明支持多高的速度。

网友J:
楼主你的延长线是多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标准的ab延长线??读u盘没问题有可能是板卡不稳定.

我做了相同的连接线路延长,但是没有收到干扰,通过电路板就不行了,是不是电路板的干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太长信号有衰减。试试在采集卡那边直接上5V电压试试

我在上面做了2596独立的给USB供电了的,但是还是没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你的延长线是多长的?

大概60CM左右,通过了一个电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I:
usb规范对线缆有明确的要求,屏蔽、阻抗..,尤其是延时。
过长的线缆对信号影响很大

谢谢哈,我去看看

网友A:
直接买长线...你自己做板子链接两条线肯定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