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jtag方式,还有什么方式下载程序?

楼主(2014-02-10):
昨天晚上突然看到一个视频,里面用串口的方式把程序download   2812的Flash里面,是不是c2000片子都可以这么做?
另外28335的boot引导方式,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A:
如果你的代码是通过IIC接口的存储器存放的, 就要引导从IIC接口的存储器里面读取执行的, 也可以读取后在自己的SDRAM中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