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陀螺仪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4-02-10):
我们把陀螺仪连在430单片机上,加了一个显示屏,我们打算当陀螺仪X轴检测到加速度大于一定度数时显示屏上显示角度,否则为0这一部分语句如下:
if(GetData(ACCEL_XOUT_H)>0x14)
Display10BitData(GetData(ACCEL_XOUT_H),2,0);    }//显示X轴加速度
可是发现,不管这个数设定为多少,都是从0开始显示正数,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建议仔细阅读传感器的手册,应该是使用方法不对。

网友B:
陀螺仪检测角速度,加速计检测重力方向,在Accel X>0x04时,角速度可能为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陀螺仪检测角速度,加速计检测重力方向,在Accel X>0x04时,角速度可能为零

我们检测的是加速度,显示的也是加速度啊?不太明白,能具体说说吗

网友B:
你读取的是accel的高字节,也就是要低字节溢出才有数据

网友B:
低字节溢出要看分辨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字节溢出要看分辨率

谢谢,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