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IIC测试成功!

楼主(2014-02-10):
寻觅了好多代码,终于找到一个成功的。与大家分享下:
**********************************************************************/
/*IIC配置                                                                                     */
/*

                 */
/**********************************************************************/
void Iic_Init()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I2C_InitTypeDef I2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I2C1, ENABLE);
        /* Configure IO connected to IIC*********************/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OD;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I2C_InitStructure.I2C_Mode = I2C_Mode_I2C;
        I2C_InitStructure.I2C_DutyCycle = I2C_DutyCycle_2;
        I2C_InitStructure.I2C_OwnAddress1 = 0xa0;  //这里是eeprom地址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 = I2C_Ack_Enable;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nowledgedAddress = I2C_AcknowledgedAddress_7bit;
        I2C_InitStructure.I2C_ClockSpeed = 200000;

        I2C_Cmd(I2C2, ENABLE);

        I2C_Init(I2C2, &I2C_InitStructure);
}
/**********************************************************************/
/*IIC写一个字节                                                                             */
/*                id:eeprom地址   write_address:要写入的地址          byte:写入的数据

                 */
/**********************************************************************/
void I2C_WriteByte(unsigned char id,unsigned char write_address,unsigned char byte)
{
        I2C_GenerateSTART(I2C2,ENABLE);
        //产生起始条件
        while(!I2C_CheckEvent(I2C2,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等待ACK
        I2C_Send7bitAddress(I2C2,id,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
        //向设备发送设备地址
        while(!I2C_CheckEvent(I2C2, 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
        //等待ACK
        I2C_SendData(I2C2, write_address);
        //寄存器地址
        while(!I2C_CheckEvent(I2C2,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等待ACK
        I2C_SendData(I2C2, byte);
        //发送数据
        while(!I2C_CheckEvent(I2C2,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发送完成
        I2C_GenerateSTOP(I2C2, ENABLE);
        //产生结束信号
}
/**********************************************************************/
/*IIC读数据                                                                                      */
/*

                 */
/**********************************************************************/
unsigned char I2C_ReadByte(unsigned char  id, unsigned char read_address)
{
        unsigned char temp;

        while(I2C_GetFlagStatus(I2C2, I2C_FLAG_BUSY));
          //等待I2C
          I2C_GenerateSTART(I2C2, ENABLE);
          //产生起始信号
          while(!I2C_CheckEvent(I2C2,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EV5
          I2C_Send7bitAddress(I2C2, id, 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
        //发送地址
          while(!I2C_CheckEvent(I2C2, 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
          //EV6
          I2C_Cmd(I2C2, ENABLE);
        //重新设置可以清楚EV6
          I2C_SendData(I2C2, read_address);
        //发送读得地址
          while(!I2C_CheckEvent(I2C2,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EV8
          I2C_GenerateSTART(I2C2, ENABLE);
        //重新发送
          while(!I2C_CheckEvent(I2C2,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EV5
          I2C_Send7bitAddress(I2C2, id, I2C_Direction_Receiver);
          //发送读地址
          while(!I2C_CheckEvent(I2C2, I2C_EVENT_MASTER_RECEIVER_MODE_SELECTED));
          //EV6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2, DISABLE);
    I2C_GenerateSTOP(I2C2, ENABLE);
        //关闭应答和停止条件产生
    while(!(I2C_CheckEvent(I2C2, I2C_EVENT_MASTER_BYTE_RECEIVED)));

    temp = I2C_ReceiveData(I2C2);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2, ENABLE);

        return temp;
}

网友A:
传说中硬件IIC是硬伤 ,真心感谢楼主的分享,顶起。

网友B:
应该是很多人不会用罢了

网友C:
孩止你伤不起啊!
老子就不用ST的硬件I2C.

不是不会用。是这个硬件I2C模块就是个奇葩。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孩止你伤不起啊!
老子就不用ST的硬件I2C.

嗯。这中间很多问题确实很难讲。。。。

网友E(2014-12-08):
这样的硬件果断是不能用的吧

网友F:
不用,害怕死掉,反正对速率没要求,我还是模拟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不用,害怕死掉,反正对速率没要求,我还是模拟吧!

楼主经过实践测试过的程序,也会死掉吗?

网友H:
跑不死的才能说能用:lol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楼主经过实践测试过的程序,也会死掉吗?

我没测试过楼主的硬件代码,所以不评论
但是根据STM32  硬件IIC的尿性,我还是不在实际项目中尝试了!

网友I(2015-03-05):
大量的while,不知道有没有超时判断。还是用IO模拟算了。

网友J(2015-05-23):
代码还是比较清晰,主模式的发送和接收。不知道在哪里有从模式的接收和发送。

网友K:
STM32的硬件I2C,实践中证明,测试通,不等于就稳定了

网友L:
这个代码不实用吧,现实工程中 用这么多 while,如果检测不到 不就死了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很多人不会用罢了

估计你会用,也是bug

网友L:
引用 网友G:
楼主经过实践测试过的程序,也会死掉吗?

楼主的代码不用跑,就知道 能死掉。看那一堆 while吧

网友M:
一直用模拟,学习一下楼主资料

网友N(2016-01-22):
引用 网友A:
传说中硬件IIC是硬伤 ,真心感谢楼主的分享,顶起。

能细节点吗?即将用IIC的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