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模块] 有源天线gps可以接无源天线吗

楼主(2014-02-10):
我有个模块itrax300,电路板元件按有源天线做的,可不可以去掉rf端的电容然后接无源天线?
如果可以的话,为什么我买了两个了,都搜不到星??!
相同的天线放到ublox上就可以

网友A:
可以,但要加个隔直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但要加个隔直电容。

原电路板上是用的有源天线,rf端接了一个电容再接的有源天线,如果用无源天线的话rf端也要加电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电路板上是用的有源天线,rf端接了一个电容再接的有源天线,如果用无源天线的话rf端也要加电容吗
...

要看一下供电端的设计,供电端应该接在电容之前,否则没法供电,如此,必须再加个电容在天线的输出端。

网友B(2014-08-21):
不用加电容,把无源GPS天线直接接在有源天线的接点就可以

网友C:
与隔直电容没有关系,可以不用管它(那是为了滤掉有源天线输出信号中的直流分量),应该是增益不够或者噪声较大,但应该不至于搜不到星。

网友D:
有源天线的馈电芯线有直流电压,接无源天线要防止短路。
如果原来是有源的,接一个无源的天线,则整体增益低了20dB左右,可能增益不够了。

网友E(2015-09-25):
无源天线需要增加滤波器和放大器的,否则接收到的信号频率比较杂,并且信号强度太小,根本就不可能搜到星的

网友F(2016-01-23):
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网友G(2017-06-30):
有源GPS螺旋天线厂家供应,18克重量,三星七频,18588922136/QQ1121373601

网友H(2017-08-03):
一般不能这样用,链路增益不够,有源天线是加低噪放的,除非无源馈线特别短,并在板子上加一级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