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就是不走,计数器也不会动,什么情况啊……

楼主(2014-02-10):
现在的情况是:旗舰开发板,在音乐播放器的例程中加入RTC实时时钟的例程,可是不知什么情况时间就不走啊!!!音乐是可以播放的,还有加入内部定时器的的例程,可是计数器也不会动,这是什么情况啊?求解释……。

网友A:
是不是 RTC 的时钟源没有设置或没有起振?

网友B:
用JLINK仿真下,看看有没有更新时间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 RTC 的时钟源没有设置或没有起振?

前些时间也用到RTC为啥LSE起振时间很长呢?

网友D:
也许RTC没有设置好,也许RTC的晶振没接,也许中断没开,也许RTC实时时钟的例程没加到合适地方,也许。。。。。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前些时间也用到RTC为啥LSE起振时间很长呢?

LSE起振时间很长, 本身的因素, LSE 的频率低, 起振时间长.
为了降低 RTC 模式的功耗, ST 可能在芯片设计中特意控制了驱动电路的增益, 控制了功耗.

网友E:
楼主仔细检查下播放音乐的时候,有没有禁止中断啊?

楼主:
我也仿真了,在LCD上能显示但是不会动的,用开发板上的复位键复位后,时间更新了一下就停止了,应该是读取了寄存器中的数据,纳闷的就是为什么在播放的时候不会更新时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