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头大了,这个函数传递问题

楼主(2014-02-10):
文件操作函数:
FRESULT f_open (
        FIL *fp,                        /* Pointer to the blank file object */
        const TCHAR *path,        /* Pointer to the file name */
        BYTE mode                        /* Access mode and file open mode flags */
)

这样调用正常:
     res = f_open(&fdst, "0:/music/xd2.mp3", FA_OPEN_EXISTING | FA_READ);
但是这样失败:
char dir[30];
sprintf(&dir[0],"0:/music/xd2.mp3");
     res = f_open(&fdst, ( const TCHAR*)&dir[0], FA_OPEN_EXISTING | FA_READ);

就是如何实现路径文件名可变改的方式打开的呢?

网友A:
编译有问题?还是执行有问题?如果执行有问题,检查一下sprintf之后dir[]的内容。

楼主:
是  FR_INVALID_NAME 问题。
应该是FR_OK才对。

谢谢你的提醒! 我再去看看

楼主:
第一个问题找到了。
又出现新的问题!
res = f_read(&fdst, &readBuf[0][0], READBUF_SIZE, &br);
返回 FR_INT_ERR

文件使用F_OPEN可以打开成功:FR_OK
但读文件出现问题。 而且发现这个好像跟文件名有点关系。
该目录下有7个文件, 分别入 FIL001.DAT 至FIL007.DAT
当打开FIL006.DAT开始,就出现  读 返回 FR_INT_ERR的错误!
大家有遇到类似的情况吗?

楼主:
是否跟  文件系统 的  扇区大小设定与族大小的设定有关系。

因为 配置的 扇区大小是512 字节,这个可能与实际的 SD盘大小有出入?或者族数对应扇区大小有出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