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IIC的问题讨论

楼主(2014-02-10):
最近看到好多朋友关于讨STM32IIC的问题说stm32的IIC不稳定、不好用,所以使用了软件模拟。我想问一下是出什么状况才让大家都放弃硬件IIC呢?希望大家来讨论下,好给准备入手iic的朋友一点经验借鉴 。

网友A:
近段时间的项目没有涉及IIC,没有太关注这方面的信息。

网友B:
肯定是稳定的,要相信ST。我之前遇到SPI不稳定,后来发现是自己空闲电平配置错误

网友C:
嘿嘿,会用就没有问题,不会用就不好说了。

网友D(2014-11-01):
过来看看 正要用STM32 IIC来读写EPPROM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嘿嘿,会用就没有问题,不会用就不好说了。

用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什么?

网友F:
比较新的产品系列I2C的BUG少得多,可以参照官方errata对比一下,差距有多大。
即使是比较老的产品系列,I2C也能稳定操作,只不过软件方面要复杂些,有很多细节要注意,才能避开硬件上的缺陷。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用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什么?

STM32的IIC硬件的关键了,就是必须把IIC中断优先级设为最高,否则一旦出现一位的误差,直接IIC完蛋。

学习了。怒赞!

网友G(2015-07-02):
官方例程根本就不能用啊!一写数据就卡死

网友H(2016-02-29):
官方例程根本就不能用啊!一写数据就卡死。我的也是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官方例程根本就不能用啊!一写数据就卡死。我的也是啊

硬件没有问题,就是IIC的底层例程问题,所以大家都仿真IIC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