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jtag方式,还有什么方式下载程序?

楼主(2014-02-10):
(无正文)

网友A:
2000系列应该都是可以通过SCI写flash的
引导也就是上电后代码从哪儿开始执行  如果你的代码是通过IIC接口的存储器存放
就要引导从IIC接口的存储器里面读取执行  也可以读取后在自己的SDRAM中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0系列应该都是可以通过SCI写flash的
引导也就是上电后代码从哪儿开始执行  如果你的代码是通过IIC接口的 ...

那个视频,里面用到的小软件CCS每个版本都有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视频,里面用到的小软件CCS每个版本都有吗?

视频没看  这种插件应该是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