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请问Quartus 13.1器件库问题

楼主(2014-02-11):
没有找到cyclone和cycloneII的器件库,只有高级的芯片库,求助!

网友A:
器件库要另外下,不集成在quartus里。
altera官方有下载。

网友B:
是的 需要单独安装器件库

网友C:
官网下一个就行了

网友D:
器件库只能下载安装

网友D:
这也是一个趋势,我觉得

网友E:
到ALTERA官网下载

网友F(2014-06-21):
都别闹了,13.1根本不支持飓风I和飓风II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