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IQmpy的问题

楼主(2014-02-11):
Vb = _IQmpy(_IQ(-0.5),v->Ubeta) + _IQmpy(_IQ(0.8660254),v->Ualpha);  // 0.8660254 = sqrt(3)/2
    Vc = _IQmpy(_IQ(-0.5),v->Ubeta) - _IQmpy(_IQ(0.8660254),v->Ualpha);

请问高手,IQmpy是什么意思?实现什么运算。

如果不用IQ,上面两个式子应该怎么写?

谢谢!

网友A:
IQmpy乘法运算,_IQ有定义的,默认IQ24

楼主:
谢谢!
Vb=_IQ(-0.5) * v->Ubeta + _IQ(0.8660254) * v->Ualpha;
    Vc=_IQ(-0.5) * v->Ubeta - _IQ(0.8660254) * v->Ualpha;
这样写是不是和
Vb = _IQmpy(_IQ(-0.5),v->Ubeta) + _IQmpy(_IQ(0.8660254),v->Ualpha);  // 0.8660254 = sqrt(3)/2
    Vc = _IQmpy(_IQ(-0.5),v->Ubeta) - _IQmpy(_IQ(0.8660254),v->Ualpha);
一样?

网友A:
_IQ(-0.5) * v->Ubeta,两个32位数据相乘,这样可能会超出数据范围。先强制转换为64位,再转换为32位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我试了一下,两者是不一样的,电机转的方向就不同。这是怎么回事?大侠解惑。

楼主:
是这样的。再次感谢!不过貌似不如IQmpy速度快。电机转的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