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可控硅控制大电感的问题

楼主(2014-02-11):
      我现在用一个MOC3022+双向可控硅控制一个电磁铁振荡器(大约5H).CPU检测过零点,然后延时处罚可控硅,以控制振荡强度。CPU每20毫秒发出一个触发信号。当负载为灯泡时,灯泡两端电压完全正常,当负载为电磁铁振荡器时,如果电压高于240V,可控硅偶尔无法关断,,如果电压为230以下就没有问题,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
自己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R9用小一些。

非常感谢,但是R9我试过100和22欧的,都不行

网友B(2014-05-17):
  不知道楼主,这个方案结果怎样

网友C:
R10 是否应该接到AC1才能触发导通

网友D:
电流过零时才能关断。

网友E:
据我所知,50Hz交流电,应该是每隔10ms触发一次双向可控硅,楼主却是20ms触发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