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恒流电路

楼主(2014-02-11):
这2个三极管的作用是什么? 过压保护吗?
请讲解一下整个电路的原理

网友A:
Q1是过压保护,Q2应该跟LED恒流有关 请楼下高人指点

网友B:
Q1、Q2构成过压保护电路。
当VIN电压超过14V时,ZD1击穿导通,这时R9/R16构成分压电路,Q1导通。
Q1导通后,Q1的集电极电压约为0V,Q2截止。
Q2截止时,各路LED的阴极并联后电阻增大(R11/R12/R13/R14/R15),各路LED电流减小。

当VIN电压没有超过14V时,ZD1没有击穿,Q1截止。
Q1截止时,Q1的集电极电压约等于VIN,Q2导通。
Q2导通时,各路LED的阴极并联后电阻减小(R17/R11/R12/R13/R14/R15),各路LED电流增大。

网友C:
啥也不用说,电路(画的)有问题

网友D:
LZ电路对吗?仔细核对核对一下呢。

楼主:
电路应该是对的,电源网那边讨论过的

网友C:
先讨论这个“部分电路”吧

这是干么的呢?

网友E:
3楼、4楼正解,估计是为了供电电压高时减轻317的功率负担。8楼是恒流接法,三电阻并联是功率分担。

不好意思,又近视又老化

楼主:
tudou2048,请问R11~R15是供电电压高时帮317 分担一部分功率的吗?

供电电压高、低会影响LED电流吗? 不能保持恒流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先讨论这个“部分电路”吧

这是干么的呢?

用317限流不是这样用法.

网友G:
电路没有问题,包括317恒流的那部分。3楼、4楼解释正确。
Q1、Q2及周边组成施密特触发开关,也就是施密特触发器,可以让导通和截至迅速,同时建立回差,使得电源电压在临界点附近微小波动时,不会频繁开关而使得LED闪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F:
用317限流不是这样用法.

呵呵,他画的不规矩,:P得戴高度眼镜看文字标识
另外,应叫恒流:D

您客气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呵呵,他画的不规矩,得戴高度眼镜看文字标识
另外,应叫恒流

是的,我也用看错了,真累,

网友H:
引用 网友B:
Q1、Q2构成过压保护电路。
当VIN电压超过14V时,ZD1击穿导通,这时R9/R16构成分压电路,Q1导通。
Q1导通后 ...

Q1、Q2构成过压电路,但没有起到保护作用。过压时只是多了个并联电阻,所以这部分电路可以说没有用。可以再论。

网友H:
用317,我设计的电路是这样的,所有LED串起来,只用恒流用的电阻R6,其他电阻一个不用。当然Q1、Q2等也没有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tudou2048,请问R11~R15是供电电压高时帮317 分担一部分功率的吗?

供电电压高、低会影响LED电流吗? 不能 ...

我认为是分担功率用途的,但前提是317恒流正常工作,暂时没有想到设计者还有什么其他设计意图。是否恒流需要具体计算一下,因为在图上标示的70mA电流在并联的5个820欧的电阻上的压降就很大了,317是否正常工作就很悬了。

网友E:
另外那个Q1导通时的Vin的电压需好好计算一下,3楼说的是大概值,只说明原理了。

网友C:
正常全电路工作时,R11~14有12V压降;
而当317有效恒流时,R11等没有原理价值;
结合应用稳压管14V,估算电源16V以上时,有关电路可有动作;
因此可以推断,这是一款较宽电压范围的应用电路,估计在16~40V区间。

至于更精确的数值,以及电路构思的合理性,另当别论

网友H:
如果LS的那样,那ZD1选的不对了。且只要多用一个317还省事可靠。

网友I:
两个三极管构成过压保护电路

网友J:
水平旋转Q2....

网友K:
此电路构成恒流电路,根据LM317的特性,VOUT与ADJ之间的电压近似恒定在1.25V,所以计算出来的恒定的电流在73mA左右(I=1.25V*3/51)。
Q1导通时,5.6K电阻两端的电压近似等于0.7V,因为3R的电阻压降太小。所以可以反推出VIN在大于17.2V左右的时候Q1导通,此时Q2截止。
在小于17.2V的时候,Q2导通,Q1截止。
5个820R的电阻产生的压降为11.32V,考虑到VOUT与ADJ的电压为1.25V,3个LED的电压最小也有6V左右,加起来有18.5多,如果设置在17.2V动作是不是比较危险?又或者我计算错误。Q1和Q2的加入是拓展了输入电压的范围。

网友C:
称奇的是设计者能想出如此招数
没说错的话,原理如下

网友H:
如果范围太大,一级不够,用两级调整或分两路比这个电路好。元器件少好多,可靠性好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