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有DM9000EP的专家吗?求教

楼主(2014-02-11):
卡住几天了,请问论坛内的各位高手:
我用的是天嵌的2416核心板和DM9000EP配合自己做的板子,linux起来以后,插拔网线串口信息显示能发现linkup/linkdown,但是ping不通网关(我是直接将设备挂在公司的交换机上的,还没有用交叉线互联过PC)。请问有没有DM9000EP的专家呢?我的TX/RX用的是差分走线,变压器用到是HX1188NL,模拟地数字地是分开了的。串口信息显示如下:

另外:172.16.0.1是我们的网关,是通过route add default gw 命令加上去的,红框里面的是默认的路由信息,删除不掉,会有影响吗?谢谢大家!

楼主:
求教一下~~谢谢!

网友A:
DM9000EP,不支持双绞线自适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DM9000EP,不支持双绞线自适应。

必须要交叉线是吧?我试试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DM9000EP,不支持双绞线自适应。

还是不行哈

网友B:
看看tcpdump和dmesg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tcpdump和dmesg的结果

dmesg有了,保留下来了,请您看看?怎么联系您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dmesg有了,保留下来了,请您看看?怎么联系您呢?

以后不要用DM9000EP了,用那种内置以太网控制器的芯片,现在都很便宜了,无论arm9,m4都有内置的以太网控制器。

网友A(2014-03-25):
S3C2416本身没有集成以太网控制器啊,你让他不用DM9000EP,难道用PHY芯片?:D

网友D(2014-05-14):
ASM9260T带以太网,可以考虑下,多个了解,多个选择.紫芯技术交流群332441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