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单片机与STM32通讯问题

楼主(2014-02-11):
最近用STC12系列5V的单片机跟STM32做串口通讯,没考虑太多就直接相连了,现在STC发送STM32接受是正常的,但是STM32发送STC不能接受(中断方式),我用STM32接MAX3232后,确认STM32有数据发出,而且以STM32发送口接74HC573后,再与STC串口相连就可以正常接受了,STC官网的资料显示管脚的输入高电平最高2V,为什么直接相连的时候不行?

大概找到问题了,我在STC开发板上试了下接受是正常的,在我的电路上,串口还接了MAX232,我找了两块板子把上面的MAX232换成MAX3232,现在接受正常了,不过不太清了是为什么。用232跟别的通讯接受是正常的。

网友A:
STM32输出高电平是几伏?

网友B:
我先串了300欧姆电阻再跟STM32连,一直没问题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输出高电平是几伏?

3.3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先串了300欧姆电阻再跟STM32连,一直没问题的哦

你说的时STC发送串的电阻的,我现在是STC接受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