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时钟4分频

楼主(2014-02-11):
我想用硬件实现时钟4分频,请问用哪一类的器件,也请大家推荐几款性能比较好,比较容易实现的,价格不必考虑。

网友A:
频率范围?信号峰峰值?
100M以下有较强驱动能力的TTL信号,可以考虑OnSemi的几款逻辑芯片

网友B:
D触发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范围?信号峰峰值?
100M以下有较强驱动能力的TTL信号,可以考虑OnSemi的几款逻辑芯片 ...

输入最大27Mhz,您能帮忙推荐几款芯片,我是新手,谢谢了

网友C:
74系列D触发器。2分频+2分频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入最大27Mhz,您能帮忙推荐几款芯片,我是新手,谢谢了

如果是TTL电平的输入信号,比较好采购到的:
  推荐OnSemi的。MC74AC161,3.3V时可以到60MHz;MC74HC4040,5V时刚刚满足要求28MHz 。

网友A:
MC74HC74 双D触发器不行,5V时Fmax只有24MHz

楼主(2014-04-16):
引用 网友A:
MC74HC74 双D触发器不行,5V时Fmax只有24MHz

我的频率是27MHz,下不设限,尽量低,您有什么比较好的器件推荐给我吗?电路尽量简单一些,新手,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TTL电平的输入信号,比较好采购到的:
  推荐OnSemi的。MC74AC161,3.3V时可以到60MHz;MC74HC4040, ...

请问一下您有具体点的电路吗?,我是新手,不太会连。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您有具体点的电路吗?,我是新手,不太会连。谢谢

好像有数据手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您有具体点的电路吗?,我是新手,不太会连。谢谢

如果你买得到,可以用OnSemi的74AC4040,其他公司的74AC4040就需要查看其PDF,看是否能支持到你的最高频率。接线很简单,电源、地、TTL/CMOS 电平的27MHz或以下信号接CLK脚,RESET脚接地,4分频只需要把Q2脚当输出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