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 编译成功 没有 hex

楼主(2014-02-11):
怎么解决

网友A:
选择rebuild按钮看看,有两个编译按钮

楼主:
谢谢版主回复
可能我们的版本不一样      是下边的make吧   这个也不行
版本 和系统都换过了
第一次用这个软件    是不是哪里没设置好

网友B:
你要设置好放HEX的目录。

网友A:
你的C文件加入到项目中了吗?

似乎是个空项目,没有任何的C文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