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从原理图更新到PCB文件时有未匹配对象????

楼主(2014-02-11):
在从原理图更新到PCB文件时有未匹配对象的对话框出现,见截图,请教这是怎么回事?????在编译原理图时没有报错,不知是怎么回事????如何解决

网友A:
楼主用的啥软件?

网友B:
可能原理图的有些网络符号或者原件符号,PCB软件不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啥软件?

AD6,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但是又有新问题了,芯片的导热焊盘在pcb中短路,怎么破???

网友C:
引用 楼主:
AD6,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但是又有新问题了,芯片的导热焊盘在pcb中短路,怎么破??? ...

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解决的?

重新导入了几遍PCB,多试了几次,把对象匹配一下

网友D:
应该是有封装没有对应上;要不你检查下原理图封装定义?

网友E:
你不是第一次更新吧,后来的更新因为你的原理图有改动,所以会不匹配,不过这些不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不是第一次更新吧,后来的更新因为你的原理图有改动,所以会不匹配,不过这些不影响的 ...

嗯嗯,有过改动,现在原理图或者集成库上改动后一更新到PCB的话,元件就去都变成绿色的了,所以只能直接在PCB上改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嗯嗯,有过改动,现在原理图或者集成库上改动后一更新到PCB的话,元件就去都变成绿色的了,所以只能直接 ...

一般是不需要直接在PCB中改的,是不是所有元器件都变成了绿色,这样的话,可能是因为元器件不在Room中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是不需要直接在PCB中改的,是不是所有元器件都变成了绿色,这样的话,可能是因为元器件不在Room中 ...

悲剧了,room早就被我删掉了,再添加一个的话元件也还是全是绿色的,是不是哪里没有设置好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悲剧了,room早就被我删掉了,再添加一个的话元件也还是全是绿色的,是不是哪里没有设置好呢 ...

是不是PCB一更新就会有一个新的room啊,把元件包围进去就行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是不需要直接在PCB中改的,是不是所有元器件都变成了绿色,这样的话,可能是因为元器件不在Room中 ...

是不是PCB一更新就会有一个新的room啊,把元件包围进去就行了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不是PCB一更新就会有一个新的room啊,把元件包围进去就行了吧

room直接删掉也行,没关系的,把新的room删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