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形PWM波

楼主(2014-02-11):
现在想基于STM8S单片机做一个梯形PWM的案子,不知道丛里入手,希望大虾们给点建议进行交流。

网友A:
是电机驱动的那种波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电机驱动的那种波形吗?

是的。可以通用的,我主要想用在逆变控制上面。

网友A:
我用的电机驱动芯片,要自己做那就要费很多功夫了。
要用定时器配合DA输出,再加上外围转换及驱动电路来实现。
到网上查查看,不知道有没有现成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电机驱动芯片,要自己做那就要费很多功夫了。
要用定时器配合DA输出,再加上外围转换及驱动电路来实 ...

不是的也没有那么复杂,我大概有了个思路,就是说用类似与SPWM那样做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