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个问题,求大神给点思路。。。

楼主(2014-02-11):
新手菜鸟,大神指教。
本人现在手里有个工作,用STC89LE516RD+此款单片机控制一个液晶控制器。
上电后不知道IC是否工作,技术支持让我读取下地址为:0x60800h和0x60802h的寄存器的值(都为32位)。
现在我有和问题,从液晶控制器角度来说,有读取的时序图。但是我想知道根据8080读时序图读出来的是数据还是什么。
我用C语言指针可不可以呢?
读出来以后我想用串口发送下,在电脑端通过串口助手看下发送的数。
问题又来了,串口是8数据位。·1校验位。那我是直接给发送出去,还是需要做一下处理呢?
求教,您现在的一点点提示,对我的工作都是有着极大的帮助~!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A:
把32位数据拆分成4个字节分开发送。

网友B:
LZ的意思是可不可以将液晶控制器当作外部RAM来通过指针访问吧,这个要根据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