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串口空闲标志等

楼主(2014-02-11):
STM32  串口RXNE 在数据移位到USART_DR时会置1,在总线空闲时IDLE会置1,手册上标注了IDLE 不会置1直达RXNE被置起。
1、这个标注是不是说IDLE只有在RXNE为1 的时候才置1,按我现在的测试IDLE置1 然后空闲中断后读出RXNE此时并不是1
2、在用DMA 接收串口数据时候会不会影响串口的的一些标志,比如对USART_DR的读操作可以对RXNE位清零

网友A:
这个标注是不是说IDLE只有在RXNE为1 ----不是吧,没有数据传输时就置1,如果有传输,等接收完,即RXNE置1后再置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