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抗电磁干扰技术书籍~

楼主(2014-02-11):
最近设计电路总是遇到干扰的问题,但是之前一直对电磁干扰没有系统的学习了解,都是听师傅的经验。想找本书系统的学下电磁干扰的来源和解决办法。之前买了一本《EMC电磁兼容设计与测试案例分析》,但是前面原理性的介绍太少了,都是一个个案例分析,不适合我这样的新手看。求高手推荐一本系统性讲解抗电磁干扰的书籍。小鸟先行谢过了

网友A:
〓◆ 实战EMC,EMI 相关资料专辑 21册 257M ◆〓

网友B:
要弄清楚EMC,至少应该先学习好《电路基础》《高等数学》《高频电路分析》等相关课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弄清楚EMC,至少应该先学习好《电路基础》《高等数学》《高频电路分析》等相关课程。 ...

高频电路这个没学过。。。我找本书看看去,现在就是对这些干扰的机理不清楚,看哪些实例的解决办法也不是很明白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 实战EMC,EMI 相关资料专辑 21册 257M ◆〓

T叔叔,那个图灵系列的工程电磁兼容下载时候提示说“抱歉,原附件链接已失效”,这咋整。。。

网友B:
引用 楼主:
高频电路这个没学过。。。我找本书看看去,现在就是对这些干扰的机理不清楚,看哪些实例的解决办法也不是 ...

不学好《电路基础》《高等数学》《高频电路分析》这三门课程,是很难弄清楚EMC/EMI的,有了这三门课程再结合实际案例分析,事半功倍。

网友A:
引用 楼主:
T叔叔,那个图灵系列的工程电磁兼容下载时候提示说“抱歉,原附件链接已失效”,这咋整。。。 ...

1. 以后遇到可照下图下载或是进原帖下

2. 失效链接已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学好《电路基础》《高等数学》《高频电路分析》这三门课程,是很难弄清楚EMC/EMI的,有了这三门课程再 ...

谢谢叶大师指点,之前高数和电路都学过,这就回去补高频的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