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如何确认i.mx6芯片RTC的时钟校准值

楼主(2014-02-11):
如上图,黄色标注的地方我不太理解:
1)不使能RTC的校准机制,LPCALB_VAL赋值有何意义?
2)LPCALB_VAL值的大小如何确定?
对资料不是很熟,还望帮忙解答释疑,谢谢!

网友A:
你好,楼主!
我会尽快将此问题转告给I.max工程师!

江苏无锡DWF研讨会就要起航啊,如若时间与距离合适的话,不要错过哦。
详情介绍:
https://bbs.21ic.com/icview-68012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楼主!
我会尽快将此问题转告给I.max工程师!

谢谢告知!不过还是比较期待上海的活动啊,我看了下课程表,应该和13年上海办的DWF研讨会是一样的内容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告知!不过还是比较期待上海的活动啊,我看了下课程表,应该和13年上海办的DWF研讨会是一样的内容吧 ...

课程安排应该会与13年的相一致,至于内容有无变化,我也不清楚。
楼主在上海的话,去无锡也挺方便的。
当然,DWF上海站在14年也会举行,但具体日期还没公布出来!

楼主:
:D有人能帮忙解答下吗?

网友B:
你好,LPCALB_VAL定义了SRTC的校准值,如果LPCALB_EN, LPCALB_SL,以及 LPCALB_HL被设置了的话LP Calibration Value的值就不可以被修改了。具体的在文档IMX6DQRM.pdf有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LPCALB_VAL定义了SRTC的校准值,如果LPCALB_EN, LPCALB_SL,以及 LPCALB_HL被设置了的话LP Calibratio ...

你说的这些文档中我也看到了,可能是我的问题没明确,下面重新提出,还望解答。
1)LPCALB_EN 置1时,使能SRTC校准机制,但却无法修改LP Calibration Value的值。是否可以理解为:SRTC校准机制分为两步:先LPCALB_EN 置0,关闭SRTC校准机制,设置LPCALB_VAL校准值,再LPCALB_EN 置1,使能SRTC校准机制……
2)LPCALB_VAL校准值如何设置?也就是我如何判定晶振送来的时钟信号偏差了多少?比如,现在连接的是32.768KHz的晶振器,要算出偏差,必须得先知道这个晶振实际进来的时钟频率啊,这个频率是可以在哪个引脚输出么?还是内部有模块自动将其大小存入某个寄存器?另外,32.768KHz这个预设值是否也有对应寄存器?
本人对RTC了解不多,还望帮忙解答。如有文档查看也行,但你提供的IMX6DQRM.pdf的文档我也有查,实在没查到,如有介绍,还劳烦给出章节位置,谢谢!

楼主:
这个问题还请帮忙解答,麻烦了。

楼主(2014-04-02):
算了,还是把贴结了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些文档中我也看到了,可能是我的问题没明确,下面重新提出,还望解答。
1)LPCALB_EN 置1时,使能 ...

我会将你的问题转交给我们的I.MX工程师,他会回答你。
请耐心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