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USB线的一点疑惑

楼主(2014-02-11):
大头的里面4根线,小头的里面5根线,请问怎么解释?注:这是STM32的串口下载线。

网友A:
其中有一根是地线 连接大头的金属外壳
瞎猜的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中有一根是地线 连接大头的金属外壳

你确定吗?我用万用表测了一下,不是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确定吗?我用万用表测了一下,不是的吧

确实不是 嘿嘿
我刚才查了一下 5线的那个USB口叫做USB mini
其中第四根线是设备识别线 用于两头都是USBmini的接口的两个设备 识别主从用的
在USB大头和USBmini转接线之间第四根线是不连接的

网友A:
USB接口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接口定义:

谢谢。你查资料挺厉害的!我想查也查不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查资料挺厉害的!我想查也查不到

不用客气 我也通过你的问题学到东西了哈

网友B:
其实那根线就是传送中 的 OTG(主从识别) 功能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