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求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个电路

楼主:
如图所示:左边两个信号是MCU过来的IO口控制信号,SYS_POWER是12V,REF_Lightsource接参考的LED光源。谁能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路原理是什么?是个恒流源电路吗?具体怎么分析,电流怎么计算?谢谢了。

网友A(2014-03-26):
下面运放这部分很疑惑,在Q21导通的情况下,TEST_LIGHT_EN不管怎样也应该不能实现对Q2的控制吧,因为运放的4脚电位始终比3脚电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