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ne555p做的信号发生电路,地上存在杂波,求助

楼主(2014-02-11):
本人现在用ne555p做了个信号发生电路,3脚输出没问题,用示波器探头接在地上存在个200mv左右的杂波,因为涉及到后面的信号采集必须得祛除,求大大解答,万分感谢,电路和波形图如下:

网友A:
200mv左右的杂波, 应该是地线噪声, 跟信号同步, 可能是地环路耦合或布线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mv左右的杂波, 应该是地线噪声, 跟信号同步, 可能是地环路耦合或布线问题. ...

谢谢 LS我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mv左右的杂波, 应该是地线噪声, 跟信号同步, 可能是地环路耦合或布线问题. ...

你好   我早上把这个电路单独用面包板重新搭了下,波形还是存在,请问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B:
看下你的555的芯片的吧,是不是有啥问题没有注意到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