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用ne555p做了个信号发生电路,地上有杂波,求祛除

楼主(2014-02-11):
本人现在用ne555p做了个信号发生电路,3脚输出没问题,用示波器探头接在地上存在个200mv左右的杂波,因为涉及到后面的信号采集必须得祛除,求大大解答,万分感谢,电路和波形图如下:

网友A:
出现200mV杂波的时候 是探头的正端接地还是负端接地呀? 假如是正端接地的话 探头的负端你是怎么接的?

网友B:
这不是杂波,这是反射和振铃。
请自学反射和阻抗匹配的相关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现200mV杂波的时候 是探头的正端接地还是负端接地呀? 假如是正端接地的话 探头的负端你是怎么接的? ...

你好 探头夹子接地,正端也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杂波,这是反射和振铃。
请自学反射和阻抗匹配的相关知识

你好  这个电路我用面包板搭好的,就这一个通电电路,也会在存在反射???

网友A:
三楼说的有道理  阻抗匹配不好而且你的脉冲信号很陡峭就会出现这种问题 做个简单的低通滤波器就可以去除了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  这个电路我用面包板搭好的,就这一个通电电路,也会在存在反射??? ...

就是因为你用面包板,所以才容易存在反射。面包板上的走线的分布电感比较大。
如果你用双面PCB板,并且有完整地平面,反射会小很多。
请自学阻抗匹配相关知识

网友C:
示波器接地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