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Proteus7.6仿真MSP430单片机里面MSP430的很多片都没有呢?

楼主(2014-02-11):
因为刚刚学MSP430,想先用 Proteus7.6仿真软件来仿真,真不好,查下MSP43系列的芯片都没有?

楼主:
特别是MSP430F149都没有?

网友A:
是的。Proteus7.6只能直接仿真很少几个msp430芯片

网友A:
还是买个学习板或者最小系统板比较方便

楼主:
学习板哪款比较好,其有通用性。再有性价比?

网友A:
引用 楼主:
学习板哪款比较好,其有通用性。再有性价比?

TI官方的msp430 LaunchPad性价比比较高,用的也比较广,资料也多

楼主:
多少钱?在哪里买?

楼主:
可仿MSP430系列的哪些片?

网友B:
http://www.ti.com.cn/tool/cn/msp-exp430g2
支持所有采用 14 或 20 引脚 DIP 封装(TI 封装代码:N)的 MSP430G2xx 闪存器件。

网友C:
我的7.87 有f249额 和149差不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少钱?在哪里买?

原来TI搞很多活动赠送,现在没活动了。估计三四十就能买到。
你可以去二手交易板块发帖问问有没有出手的。https://bbs.21ic.com/iclist-186-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