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 请帮忙推荐个LDO

楼主(2014-02-11):
请帮推荐个LDO,低噪声,用于我之前的称重系统传感器供电,24位的AD,现在需要300mA 9V电源,要求易采购,我找了个型号ADP7102,但不好买,并且太贵。
ADP7102  15uV RMS噪声。

网友A:
自己搭一个,用5V基准,运放+三极管射随放大到9V

网友B:
进一步说清楚需求参数

楼主:
太准确的参数没有,只是想能够比1117或是78xx系列的噪声能好些,易采购。
用在24bitAD系统,给桥式传感器供电,AD采样传感器的输出信号,如果电源噪声大的话会影响采样结果。

网友C:
3.3v的用过TI的效果和噪声都不错.9V的可以看看,具体型号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