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lattice LCMOX2 系列怎么批量烧录!

楼主(2014-02-11):
?lattice LCMXO2 系列怎么批量烧录!

   有没有脱机烧录器? 有没有适用生产流水线的烧录器??

网友A:
老兄好,我司深圳领赋科技,就是专门帮客户批量烧录IC的,用的是河洛的全自动烧录设备,能解决你的烧录问题,留个联系方式给你: QQ:2249779400  Mob:1368950434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兄好,我司深圳领赋科技,就是专门帮客户批量烧录IC的,用的是河洛的全自动烧录设备,能解决你的烧录问题 ...

希望不仅是做广告,更希望能帮助兄弟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兄好,我司深圳领赋科技,就是专门帮客户批量烧录IC的,用的是河洛的全自动烧录设备,能解决你的烧录问题 ...

有上位机的API接口么,我们希望能够将烧录器集成到我们系统中。
  还有不是单芯片烧写,芯片在板子上哦

网友C:
datasheet上有没有烧写时序,有的话应该很容易做出来吧

网友A:
这个还真没有,我们只是烧录器把芯片放到测试座里边去烧录。

网友C:
使用svf可以实现,xilinx有专门的工具来生成,lattice不清楚,这个格式应该是通用的,其他厂家只要有对应的svf生成工具就可以了吧

网友D(2016-05-25):
引用 楼主:
有上位机的API接口么,我们希望能够将烧录器集成到我们系统中。
  还有不是单芯片烧写,芯片在板子上哦 ...

请问一下最后怎么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一下最后怎么实现的?

还是使用烧录器,PC软件劫持现有专用烧录软件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