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出现上升台阶?????

楼主(2014-02-11):
红色的台阶如何解释....使用的是TI:TPS62160....

网友A:
红色的曲线是什么东西都没说,谁知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色的曲线是什么东西都没说,谁知道啊

红色是2.5v上电的波形有个台阶.... 黄色是0.9v没台阶正常....求解台阶原因

网友B:
DCDC输入输出电容分别有多大。

网友C:
电路原理图呢?能不能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DCDC输入输出电容分别有多大。

请先告诉我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哪些,谢谢。输入输出电容是参考datasheet上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原理图呢?能不能给看看

参考datasheet设计的

网友D:
是否可以与负载大小有关系。
还有测量下开关节点的波形看看,虽然是参数datasheet,可能还是有小的区别的。

网友E:
哈哈。我用的DCDC  高于1.8V左右的也会有两个台阶

网友F:
电感量不够,或者你的输出电流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我用的DCDC  高于1.8V左右的也会有两个台阶

我的这个在1V左右就出现了台阶....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感量不够,或者你的输出电流太大

依据是,怎么解释....

网友G:
黄色的和红色的有无相关性?虽然你参考的是DATASHEET的原理图,最好还是贴个原理图出来。你的输入电压是怎样的?负载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