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飞行器算法

楼主(2014-02-11):
了解四轴飞行器有那么一年了,现在要做个迷你的四轴,但是有几个问题还是不行吧,在这里请教一下!

1、算法看网上说要用PID,在这里,PID怎么解释,用最通俗的语言解释下吧。网上搜的都是积分公式,看不懂,无从下手。
2、不用PID算法行不行?比如说我上面有角度传感器,CPU得到数据后,对这些数据进行判断,进而来实行姿态调整;
3、以上两种算法的优缺点是什么?

网友A:
我刚好也正在开始研究
1、将偏差的比例(Proportion)、积分(Integral)和微分(Differential)通过线性组合构成控制量,用这一控制量对被控对象进行控制,这样的控制器称PID控制器。

只用P或只用PI都可以实现控制,但使用PID可以控制得更好,更快,更稳定达到目标状态。
我看过有人用PI + 加权移动平均法实现。

P(比例)
直接利用数据进行姿态调整,会出现一个问题,到什么时候才停止调整?还有要考虑惯性问题。
PI(比例 + 积分)
增加积分,可以实现无限接近目标姿态,但会出现调整时间过长问题
因此出现PID
让系统适当过调,然后通过有限的往返调整,迅速而平稳的达到目标姿态

以上是个人的理解,请高手斧正

网友A:
还有一种算法:
LQR(linear quadratic regulator)即线性二次型调节器

我具体没有研究,
是否有高手能告知与PID比的优劣

网友B:
我也在学习四轴, PID是这样理解啊。感谢!

网友C:
可以看看https://bbs.21ic.com/blog-939791-115806.html
形象解释PID算法+PID算法源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看看https://bbs.21ic.com/blog-939791-115806.html
形象解释PID算法+PID算法源代码
...

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可以看看https://bbs.21ic.com/blog-939791-115806.html
形象解释PID算法+PID算法源代码
...

谢谢!

网友D:
不要想的太复杂,下面有网友贴出来PID,其实这个要个人去理解,原先我也一头雾水,买过N多相关的书,结果发现PID就是这么经典,哈哈。搞到最近差不多都是离不开这个。PID参数设好后可以快速响应,你CPU得到数据后,对这些数据进行判断,进而来实行姿态调整,过后你就会觉得越来越和PID近似。

网友E(2014-04-05):
引用 网友D:
不要想的太复杂,下面有网友贴出来PID,其实这个要个人去理解,原先我也一头雾水,买过N多相关的书,结果发 ...

能不能给我介绍几本关于pid的书(贴近代码的,而不是讲空架子的)最好有事例的,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可以看看https://bbs.21ic.com/blog-939791-115806.html
形象解释PID算法+PID算法源代码
...

很形象!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可以看看https://bbs.21ic.com/blog-939791-115806.html
形象解释PID算法+PID算法源代码
...

确实是通俗易懂!非常形象!

网友H:
最近也在做四轴   学习力!

网友I(2014-05-05):
搜集资料进行时......

网友J:
同样在研究PID,看了许多资料,感觉匠人讲的也很好,由浅到深入

网友K:
感觉大家都好厉害啊!!

网友L(2014-08-18):
正在学习,有新的进展么,介绍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正在学习,有新的进展么,介绍一下吧

跳了好几天,也没有调出来。

网友M(2014-10-30):
楼主的pid调的咋样了?????

网友N:
最近也在做四轴   学习力
搜集资料进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