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新手请教开关电源

楼主(2014-02-11):
各位高手,
小弟刚开始做电源,请教个简单的问题,如附件中经典的DC/DC boost电路, 在选器件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比如要做一个1.8V转5V的boost,开关频率20kHz,应该选什么样的电感和开关(三极管好一点还是MOS FET好一点?)
理论上开关打开不是把电源直接短到地上吗?这样对电源应该有比较大的影响啊,怎么避免阿。

楼主:
那位大哥帮帮忙啊,谢谢啦!

网友A:
开关频率20kHz,应该选三极管好一点,开关频率40kHz以上选MOS FET好一点

网友A:
开关管导通,电感的电流线性上升,不会把电源直接短到地上

网友A:
重复了,删除

网友B:
那明明有个电感在嘛,怎么会短路电源。。。
1.8V建议用三极管,